三菱GOT1000触摸屏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3-06-02):
公司有多台三菱GOT1000触摸屏同样的故障,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灯条不亮,黑屏,主板没有滴的一声自检通过的声音。更换主板后正常,感觉像是个通病,测量主板上5V、3.3V、1.5V电压都正常,查不出具体是哪里坏了,有没有大神修过,指点一下,或者有图纸的提供下,谢谢!

网友A:
修过,会的人也不一定说关键的地方。

网友B:
修过,如果有能力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C:
用电烙铁烫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D:
主要条件电压 晶振 复位还有各波形 程序都得查查

网友E: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会吗?指点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指点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会吗?指点一下啊
换个触控板还行,别的一般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