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电源显示24

楼主(2023-06-02):
发那科电源显示24号
主机显示401号故障,(伺服没准备就绪)
故障是一拉急停,接触器吸合一下马上跳开,然后报故障

网友A:
24号故障代码含义:CNC 与主轴放大器模块之间的串行通信数据有异常. 如果断电重启故障依旧,硬件问题外修吧,

网友B:
既然能主接触器能瞬时吸合,这种故障可能是外部电路故障,特别是主接触器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号故障代码含义:CNC 与主轴放大器模块之间的串行通信数据有异常. 如果断电重启故障依旧,硬件问题外修吧,
关键是偶尔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主接触器能瞬时吸合,这种故障可能是外部电路故障,特别是主接触器供电是否正常。
确定电源问题,对调是了,但是这个故障是偶尔发生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偶尔出现这种更难处理,但如果不处理用着随时有趴窝的可能,整天还提心吊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