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2):
 上次在论坛请教大佬们关于步进脉冲细分的浮点,使用后果然位置很准,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要让步进电机先走一个极限位,然后电机立马停止,再反转回来,问题来了,极限位没办法安装传感器。
 我怎么才能知道步进电机走到极限位立马停下来?不能让步进电机再往前走。伺服电机能知道走到极限位输入一个力矩给PLC停止,步进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网友A:
到极限位就停止发送脉冲

网友B:
关键是你用哪种方式检测极限,如果说是力矩的话,可以加个电流继电器在步进驱动器的电源,设定好大小,然后输出一个信号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有几种方式可以知道步进走到极限,极限位不可能装传感器,因为位置不允许!

网友C:
这个情况只能用绝对值编码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绝对值编码器也不行,位置不确定性,又要必须走到极限位才能做下一个动作!

网友D:
吃饱了撑的。

这不能加,那不那不能干,想啥呢?

老板,我不想干活,你给我发工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产品的,产品没有位置能装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有几种方式可以知道步进走到极限,极限位不可能装传感器,因为位置不允许!

我问你是用哪种方式检测极限,你到反问起我来了,

看了你的信息后,我想象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极限,又没有图片提供。

正常理解你用的是步进,应该就是位置极限,比如最多走到某个位置就停下来

如果是位置极限,那就能用绝对值编码器,你又说位置不能确定,难道极限位置随时改变,就算这样那也可以设定呀。

如果是力矩极限,那就检测电流好了

网友E:
这机器就不该做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有几种方式可以知道步进走到极限,极限位不可能装传感器,因为位置不允许!

我问你是用哪种方式检测极限,你到反问起我来了,

看了你的信息后,我想象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极限,又没有图片提供。

正常理解你用的是步进,应该就是位置极限,比如最多走到某个位置就停下来

如果是位置极限,那就能用绝对值编码器,你又说位置不能确定,难道极限位置随时改变,就算这样那也可以设定呀。

如果是力矩极限,那就检测电流好了

说这么多,费事

用步进电机不就是为了省钱吗?

整这么麻烦,不如直接上个伺服了,看不懂楼主的操作。

网友F:
步进电机你驱动器设多大的电流,马达-直在这个电流下工作,不管有无负载。超过负载能力范围,直接玩脱,丢步。
这里表现为不断撞击极限障碍。
所以,只能祝你好运。改吧。

网友A:
上带绝对值编码器断电记忆的伺服电机

网友G:
先找到原点位,再测量原点到极限的距离,最后在程序里限定运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即为过极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找到原点位,再测量原点到极限的距离,最后在程序里限定运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即为过极限
从楼主文,你可理解成极限位置随机出现。

网友H:
首先,楼主的极限位不确定,就完成楼主认为的检测信号无法安装。
编码器也由于思维的限制,认为无处(无法)安装。

楼主可以将问题与机械师探讨,找到安装编码器的位置

这里给你个思路,前提你会找到编码器安装位置,比如电机轴上,减速器上……
所谓的极限,是电机转不动了,既机械上已无移动可能。

利用编码器的信号,判断是不是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极限位不确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佬给我这个思路很好,让我感受到很多的点子!真的让我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有几种方式可以知道步进走到极限,极限位不可能装传感器,因为位置不允许!

我问你是用哪种方式检测极限,你到反问起我来了,

看了你的信息后,我想象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极限,又没有图片提供。

正常理解你用的是步进,应该就是位置极限,比如最多走到某个位置就停下来

如果是位置极限,那就能用绝对值编码器,你又说位置不能确定,难道极限位置随时改变,就算这样那也可以设定呀。

如果是力矩极限,那就检测电流好了

说这么多,费事

用步进电机不就是为了省钱吗?

整这么麻烦,不如直接上个伺服了,看不懂楼主的操作。

现在到17楼了,从字面上来理解确实还搞不懂楼主想要的到底是个什么极限

貌似用位置是定不来了的,只能靠堵转,转到电机转不动为止,然后再发个信号出来

网友I:
加一套视觉系统

楼主:
  真想把这个贴子关了,但是没这个权限

网友J:
对于步进电机(https://www.ihfcn.com/goodsList?class_id=FB0204-BJDJ),可以使用以下方案来实现通过步进电机控制前进到极限位后立即停车:
1. 手动检测法:在到达极限位置时,手动使用一个通畅的物体阻止电机进一步运动。由于电机具有惯性,它将具有一定的推动力,直到它的动能被消耗,并且停止在极限位置。这时,您可以用导轨或其他装置止动,使步进电机不会再次运动,然后将当前位置编程到控制器中作为极限位置。
2. 电流检测法:使用电机驱动器的控制电路监测电机的电流。当电机止动时,电流将显示出很大的突然变化。通过在程序中设定电流阈值,一旦电流超过该阈值,就可以停止电机并将当前位置编程到步进电机控制器中。
3. 触发检测法:可以使用一个触发器来检测电机的位置。触发器可以是一个光电传感器、机械开关或任何其他能够在到达极限位置时检测到电机运动的装置。一旦检测到电机运动停止,就可以停止电机并将当前位置编程到控制器中。

网友K:
估计是用在自动平移门或自动窗帘机上,堵转了停止或反向运动,堵转是随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而是检测平台,检测产品位置随机的,需要堵转后再往回走

网友H:
发张照片看看,或许一个微动开关就能解决

网友K:
检测电流,电流大于某一值且持续一定时间,判定为堵转,执行后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