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房配电箱讨论

楼主(2023-06-03):
近日老板叫我给他亲戚在装修的房子配电箱看一下,说有个断路器螺丝滑牙了,螺丝能不能换…到现场一看,断路器全部ABB的,4P总开,后面是4P过欠压保护器,再后面带漏电的4P,后面用3P汇流排连接,有十几路,差不多20路有吧,没仔细数,听主人说的螺丝滑牙,(水电安装工告诉他的)一看是漏电断路器输出端螺丝滑牙了,这个我也没办法,主人说这个型号网上卖400多,换原来型号有点心疼,叫我给他找个便宜点的代替,我给他推荐了正泰3P+N的漏电断路器。ABB的是好东西呀!怎么连螺丝都不行呢?郁闷…

这个配电箱三相电进户,而主人家没有用三相设备(中央空调采用大金单相6P的),这样的配置关键点是漏电断路器出口如果零线断路,烧电器的风险很大,还有家里用电器前端采用总漏电断路器,而下面分断路器插座没有一路用漏电断路器,后期家里哪个用电器漏电或者线路漏电,全家没电,故障还不好找,比如哪路零线漏电,要把零线排上的线一根一根拆下来检查…师傅们,发表你的看法吧!

网友A:
分路用漏电保护器就行,总的没必要装

网友B:
这样的施工方便,隐患多,汇流排多年以后出问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路用漏电保护器就行,总的没必要装
是的,我也觉得插座还是分路加漏电断路器以后方便,总的用漏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施工方便,隐患多,汇流排多年以后出问题的多
现在关键点是零线断路或者虚接了,他家烧电器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C:
既然装了过欠压保护器,如果零线断了,应该会跳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施工方便,隐患多,汇流排多年以后出问题的多
现在关键点是零线断路或者虚接了,他家烧电器风险还是很大的…
端子紧固好就行,4p漏保零线一般都是直通的,不经过开关。干啥都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装了过欠压保护器,如果零线断了,应该会跳闸吧
过欠压保护器在漏电断路器前端,漏电断路器出线端零线断路或者虚接不会跳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施工方便,隐患多,汇流排多年以后出问题的多
现在关键点是零线断路或者虚接了,他家烧电器风险还是很大的…
端子紧固好就行,4p漏保零线一般都是直通的,不经过开关。干啥都有风险。。。
ABB的这个型号4P漏电断路器零线和相线都是开关控制的

网友D:
担心用了4P开关容易出现零线断线故障的人其实是受了某位“专家”忽悠后的杞人忧天罢了。

我从事电工作业四十二年,直到现在退休已十多年,到现在还从没有遇到过4P开关有断零故障过,大家试想一下,不管三相如何不平衡,有见到过零线电流会大于任一最大一相电流的吗(除非你的线路含有大量非线性元件造成三次谐波在零线上叠加外)?

没有的话,那哪来的4P开关的零线比相线更容易出现断线呢(除非使用了不合格的产品外)?

如果有人硬要说零线的接线端子容易出现虚接(接触不良),这跟用4P开关有关吗?难道用3P或者3P+N就不会出现零线出现虚接(接触不良)现象吗?

再来说总开关使用漏保的问题。假如你的进户总开关不带漏电保护的,按规范要求,楼栋进线开关、各层层开关要求是带漏电保护的(除非你所居住的小区违反规范没有按要求进行安装),你的进户总开关不带漏电保护的,你家里面某一路不带漏电保护的分支线路发生漏电,跳了楼栋进线开关或者楼层总开关,你是不是要跑到楼下或者楼层开关去合闸?请问是在你家电箱合闸方便还是下楼合闸方便?由于你的线路漏电造成整栋楼或者整层楼没电的影响大,还是仅仅你家跳闸的影响大?

假如,你的进户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而且各分支线路开关同样带漏电保护的,出现漏电故障跳闸排查容易呢,还是仅仅某一分支线路带漏电保护,其他不带漏电保护的容易排查故障呢?

反正三十年前我自购的商品房在装修的时候,从总开关到各分支回路,全部都是带漏电保护的,而且都是2P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就连我乡下祖屋重建,从进户总开关到各层总开关,再到各分支回路开关,全部(不是4P就是2P)都是带漏电保护的,特别是电热水器除了分支开关外,就是在卫生间内的专用开关也是带漏电保护的。

不管那一条分支回路出现漏电故障,首先跳的就是该分支开关,是不是很容易找出故障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端子紧固好就行,4p漏保零线一般都是直通的,不经过开关。干啥都有风险。。。

4P的漏保的零线不会是直通的,3P+N也仅仅有部分厂家的某些型号漏电保护断路器才是直通的。

网友E:
进线装漏保是早期的安装习惯,主要是当初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用电设备。现在一般是进线用空开,然后分路各自安装漏保
至于关于N线烧断的问题,这个比较极端,主要是由于安装时候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端子紧固好就行,4p漏保零线一般都是直通的,不经过开关。干啥都有风险。。。

4P的漏保的零线不会是直通的,3P+N也仅仅有部分厂家的某些型号漏电保护断路器才是直通的。
前辈说的对,准确说是3p+n。我拆了很多都是零线直通。我们这通俗讲4p。感谢前辈指正

网友F:
三相进户,6P大金,别墅吧。老板,400元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进户,6P大金,别墅吧。老板,400元都贵!
呵呵!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端子紧固好就行,4p漏保零线一般都是直通的,不经过开关。干啥都有风险。。。

4P的漏保的零线不会是直通的,3P+N也仅仅有部分厂家的某些型号漏电保护断路器才是直通的。
前辈说的对,准确说是3p+n。我拆了很多都是零线直通。我们这通俗讲4p。感谢前辈指正
3P+N和4P是二个不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师傅的图看的一目了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对比不准确。

4P与3P+N的区别在于3P+N的零线是不带保护器件的,即零线没有短路、过载等保护功能,是否可分断,这要看厂家的型号设计,有些不同厂家的某些型号是可分断的,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