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3):
安川变频器A1-02=6驱动非安川PM电机,是不是有点难驱动码?
轻负载启动电机还勉用。重负载经常带不起来,主要表现在报OC,都是新机,报OC的时候电流还没有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调了很多参数都无法改善,希望在这里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不会吧,这个型号驱动普通电机和同步电机都没压力啊,建议你设置好电机型号,然后再识别一次,应该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