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3):
前几天接触到一台日立5匹变频空调压缩机,输入电压46-415V,频率20-200HZ,这种输入能否用普通变频器驱动呢?请问有没有坛友试验过。

网友A:
按说就一变频器,主要看控制接口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要看电机的类型吧,如果是同步电机,普通变频器是不行的

网友C:
具体要看电机类型和通讯协议或控制方式

网友D:
一般是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异步电机的肯定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永磁转子电机,用普通变频器肯定不行。

网友E:
还是送空调维修的地方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不是空调坏压缩机了。是想做一套用普通变频器控制压缩机的地源热泵空调,对变频压缩机不太了解咨询一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