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3):
最近修一台汇川MD500E变频器,试机时发现是同步电机变频器,由于条件限制,所以带了一个1KW的小异步电机试机,启动没问题,频率电压同步上升,停机时频率下降,但电压不降,而且电机转速不变,直到频率降为0,电机才自由停车,去掉电机空载启动,情况一样,输出电压不变,直到频率降为0,电压才降为0,有没有大佬了解这方面情况,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选择电机类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MD500E只能选择同步电机,它没有其他电机的选项

网友B:
看来只能换个变频器了,这么小功率的变频器又不贵。

网友C:
停机时频率下降,但电压不降,而且电机转速不变,直到频率降为0,电机才自由停车。这个不符合常理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与汇川售后沟通过,汇川MD500E就是这样的,可能是程序设计的问题

网友D:
那根据n=60f/p怎么理解啊
还有减速的时候,电流有没有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