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3):
SB70G变频器按运行显示Er01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怎么处理,向师傅请教

楼主:
森兰变频器按运行到10HZ左右显示Er-I01或者I02保留,不知道怎么解除,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楼主:
我给他恢复出厂值了,好用了,因为这个变频器是抽油机用的,面板显示抽油机的参数

楼主:
不知道带普通电机行不行

网友A:
重新设置个电机参数,再把停机方式改为自由停车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