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750HFE2和L300P-750HFE2-J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03):
日立L300P-750HFE和L300P-750HFE-JY有什么区别?其说明书上也没有介绍这个问题,这两种机器上的电路板是不是能够代换,各位同行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首先您这个图片上是一个55,一个75。功率不同他的电流检测不同,不建议代换。
其次您说的尾坠带不带JY这种情况,电源驱动板只需要对比一下结构元器件一样是可以使用的,型号差别一般都会在主板上,有些专用机器。

楼主:
哦,标签图片发错了,是75Kw的,谢谢了

网友B:
这种带后缀的一般是设备专用或给一些大的客户定制的,

网友C:
是不是相比于不带后缀的,硬件一样,就是软件增加了一些专有程序?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不能调参数的原因,是当时变频器报故障。因为接了单相380伏变频器报缺相E24,将各相电压检测的光耦短接后不再报欠压了,参数也就可以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