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的E.THT和ETHT故障代码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6-03):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样的故障,我没记错的话,带着点的意思是可能还有其他报警代码。

楼主:
哦,还这么多道道,多谢楼上两位,长知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有这么多东西,以前还没有注意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还这么多道道,多谢楼上两位,长知识了。
不是道道多少的问题,手册看仔细一点就行了。

网友D:
调出700的故障代码,注意观察了一下,是第一个代码的E后面带点,以后的就没有点了,唉,以后读书要认真,做事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