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手撸变频器

楼主(2023-06-03):
正在准备用STM32G431设计一款简易的变频器。已经画好了板子,下星期拿去打样,回来慢慢折腾。

网友A:
多大功率?什么是三段式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0.75-5.5KW,准备先做个0.75KW的来测试一下,还在搞硬件,后面再来研究代码。

网友B:
通用型的太多了,建议也搞一款特色的,比如张力控制的,你看汇川,正弦等一线的,谁家都有一款当家花旦啊
张力控制在生产线同步传动中是哟相当的地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之前给朋友开发的一款产品中用到变频器,他的那个产品中有一块板子是变频器,后面驱动0.75-5.5KW的电机,板子就是简单的V/F控制,没有显示,也没有外部接口,只与主板连接。这边想先做一块简单的测试板,先实现变频V/F控制功能,再慢慢研究其它功能。目前市场上的变频器行业这么卷,如果做出来拿到市场上卖,肯定是没有优势的,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网友C:
自己搞点有特色的变频器

网友D:
插眼,顶一个

楼主:
为了省钱,打了一块10x10的测试板。

网友A:
用IPM模块确实省掉驱动和相关保护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路是省了,但是保护电路还是有的,三相电流采样和主供电电流过流检测都有设计进去,图中的U5就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用于过流保护。达到设定电流后,会封锁IPM输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输出过流保护。你还做一个输入过流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输出过流保护,驱动IPM桥的SVPWM信号有一个BKIN(即刹车输入)引脚,当过流事件发生后,会第一时间拉低此脚,同时会拉高IPM输入引脚的ITRIP,使其快速关断IPM的输出,当驱动芯片检测到BKIN引脚为低电平后,会第一时间封锁PWM的输出,同时会继续拉高ITRIP引脚,使其持续封锁输出,保护IPM不被烧毁。

网友A:
R80那几个不是输出电流采样吗?你U5是母线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R70 R75 R80是采样主电机电流的,但是如果出现桥臂击穿的问题或者线路漏电的问题,下面的三个电阻不容易测试出来,出现短路的情况,还是U5采集到的信号关闭更加快,下面三个电阻采样到的电流需要进入ADC采样,再进行计算比较,这样的话,速度太慢了,上面的是直接通过比较器比较,出现了过流情况会第一时间关闭输出,降低烧IPM模块的风险。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阻你是做软件采样的,但是可以分出来做硬件保护,我们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市场上商业的变频器是这样做的,有研究过,不过不能很好的解决线路漏电的问题,商业化的变频器都是只采样UV两相,如果刚刚好是W相线路对地短路,就很容易把IPM模块搞坏掉,如果直接把过流保护做在主电源上,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先这样做出来试试。

网友E:
《如果直接把过流保护做在主电源上,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做在主电源上,检测速度会低于做在U.V.W输出端。
这个已经是完全论证了,
所以,我们的变频器,都是做在输出端,三路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