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4):
哪位师傅知道ABB变频器ACS510-01-012A电源板上A1这个IC型号是什么?烧的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A:
上个图看下具体位置

网友B:
MC33074ADG  输出电流检测的运放  它坏你要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cpu板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