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5):
请教各位师傅,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现象,一台森兰SB70-4KW小变频器报警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电机没有启动上电就报,到现场测输入电压390v正常,由于客户着急生产,我看输入电压正常就想着把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项报警关闭,但是查说明书没有这项功能于是联系厂家售后,售后师傅说你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多少,我这一测结果母线电压800v确实是高,售后师傅说有可能是模块坏了只有反修了,我实在想不通模块咋样坏能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呢?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傅么?

楼主:
我还问厂家师傅能不能是电网谐波成分高造成的,师父说不可能。

网友A:
输出端线拆了测一下正不正常

楼主:
电机线都是拆下来的数据

楼主:
今天下午已经确定变频器是好的了,问题还是出在客户的电网有问题,因为今天下午把变频器拆回来准备维修,但是在我店里一切都正常了,直流母线540V,不报警了,明天做一套EMI电路再到客户那里装上去看看咋样,但是客户那里大大小小的变频器有20多台在运行,都没有报警。

网友B:
表是谁的?换块好的表试试。

楼主:
今天又把变频器拿到现场安装上还是直流母线电压高,但是问题找到一部分了,距离这组设备30米远有一台110kw变频器,只要那台机器运行这台就母线电压过高,那台不运行这边就不高,一切正常,今天自己做了一套输入滤波电路,由于手里没有磁环,就拆了一个直流焊机里面的高频主变压器,将输入线并绕了5匝,又接了三个高频滤波电容,,结果还是一样,也不知道焊机主变做为磁环可不可以,现在也不知道是从这台变频器入手,还是从110kw那台变频器入手,手里也没有电抗器,还请各位师傅帮忙指导一二。

网友C:
是不是表的电池不足,否则就是表有问题

楼主:
110kw变频器不开这台小变频器就不报警,测量直流电压正常,一开就报警直流母线电压高,测量电压800多伏,都是一块表,就这种情况为啥还会怀疑我的表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台110KW的是国产可控硅整流?

网友E:
动力线接线、端子接线拍个照看看,

网友F:
390v的电压,可能里面有尖峰,谐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主滤波电容失效?

楼主:
都是森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滤波电容失效?
这台变频器我拆下来拿到我的店里接电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电容失效直流电压会升高?

网友D:
回复 楼主:
森兰好像没有可控硅整流,那查大机器输入滤波电路,或者拆个大机器的滤波板接上去!再看看柜体是不是带电了,各柜体是不是供地,想办法把小机器剥离地线试试!

网友G:
大变频器没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滤波电容失效?
这台变频器我拆下来拿到我的店里接电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电容失效直流电压会升高?
后半句话。。。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I:
去年遇到过更加奇怪的事情,厂里的工人打电话说电箱冒烟了,过去检测发现三相电有一相电压远远高于正常电压,具体值是多少忘记了,反正把配电箱里的变频器,时间继电器,都干坏掉了。找了好久,才找到是厂房门口水池中的一个超声波雾化器坏掉了造成的,把雾化器拆了就好了,并且雾化器还是损坏的,雾化器买回来工作了几个月,厂里都没有出过问题,坏了才出这样的情况,你说怪不怪。

楼主:
今天没办法吧这台小变频器换了一台试试,就好了,都同时开也不报警了,把这台拿回店里接上电机正常运行,啥事没有。

网友E:
顺着地线,外壳查查,因该有收获

网友J:
110变频器产生高频谐波传递到电网然后再到这台变频器导致的?

网友J:
估计这台变频器抗干扰能力 也 不太高。体质差

网友K:
这么奇怪?没遇到过。可以在变频器前加滤波器试试

网友L:
你的数字表测得电压不能做直流母线电压高的依据,只能说报过压的这台抑制谐波能力差,我认为还是母线电压检测被干扰了。

网友M(2023-08-05):
1 主滤波电容有问题
2  吸收电路里压敏电阻问题

网友N:
换主滤波电容

网友O(2023-10-06):
大变频产生的某个频率谐波导致刚好产生了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