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5):
哪位大师有三菱F700系列75KW驱动板的存储器S24CS01AVCY数据,可否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在旧的报废的板上拆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身边是没有旧的,这台一送电就报警E.PE2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可能不是存储器的问题,我之前有一台15kw就是这个故障,检查存储器数据正常,可以尝试在关电后变频器没有显示的时候马上送电,显示就正常了,我上次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C(2023-07-29):
回复 网友B:
可以寄我公司来维修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