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过这个牌子的开关嘛

楼主(2023-06-06):
dz系列正泰或德力西上海人民这些也算牌子的63A的开关,才40A就热跳闸,撘配的63A圆帽型保险丝居然烧断了,换另外一个100A塑壳漏电开关,撘配100A的保险一样发热。线是25平方铝线,用铜铝线鼻子过渡,线一点都不发热,就是开关这边不行,这里热哪里热的。不单一个开关是这样,好几个地方,每层7个间房7台空调全开电流40A,都是单独的开关和撘配的熔断器。
如图片这种

网友A:
你确认一下你的接线端子是没问题不发热?

网友B:
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到山寨的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D:
端子拧紧没有,是否山寨货,发热点在那里.....
再看看是那年的产品

网友E:
拿热像仪照一下,看看哪个地方发热导致的跳闸!

网友F:
铝线要用好一点的线鼻子,发热检查接线端子是否压实

网友G:
把烧坏的开关拍个照片,发来看看!
是接线端子连接不好,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