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q系列通讯模块

楼主(2023-06-06):
请教一下大佬我的qj71c24模块哪里没有设置好,才会出现没有连接此模块这种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我的qj71c24模块哪里没有设置好,才会出现没有连接此模块这种问题。求解答
智能模块开关设置的部分在哪里?

网友B(2023-12-15):
设置好后,先下载进去,再写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