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6):
本人DCS新手,对DCS组态知道一些皮毛,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安装一个液位声光报警器,就是一个罐子的液位达到量程的90%的时候,触发现场声光报警,我们的声光报警器是直流24V的,不知道怎么组态,有大佬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咋的也要说dcs是什么型号的吧?不会又是ai吧?
大概就是找到AI通道,接入液位变送器转换量程100%,和90%比较,大于就输出一个DO.
当然比较要有滞区, 输出要带电驱动声光报警器.

网友B:
你只是要报警的话,根本就不必要组态操作,如果你要在上位机上显示,就不是简单的组态,而是要对程序的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S是浙大中控的,我的意思是在组态里边怎么组一个比较的模块,大于90%就触发24V电压输出,然后声光报警就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不是在上位机上显示,而是在罐子旁边安装一个声光报警,罐子的液位大于90%触发声光报警,好像要在DCS组态里边加一个比较的模块,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加这个组态的模块。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部分的液位传感器是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报警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已过去20天了,估计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