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500v为什么能带380v电机且不会烧

楼主(2023-06-07):
在抖yin上看到一条评论说数字万用表测不了变频器输出电压机械表可以测得出来,我就好奇得去试了试确实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灯会一直闪不显示读数,后用机械表测量但是输出高达500v,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380v电机用500v交流电不会烧电机,请师傅们指导一下

网友A:
麻烦你用好点的数字表,优利德UT61之类带真有效值的就可以 另外电压要看平均值,不是看最大值

网友B:
你38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能是500V?

网友C:
应该说你这个机械表也不咋滴

网友D:
要用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E:
搞清有效值,平均值,波形因数等相关概念。

网友F:
我测过低频才200V左右。

网友G:
需要买一台带低通滤波器的万用表,比如福禄克的87v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不是标准正弦波,
所以,用普通的数字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用普通机械表,
测量值相似,但也不十分准确。

网友I:
带低通滤波器功能的万用表
如
LPF
VFC
VFD

网友J:
调出显示输出电压,看变频器显示窗显示的电压就可以了。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准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