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请教,博途上位机是否支持非西门子PLC连接,我用V17组态,添加PLC找不到通用通讯驱动添加项,只有西门子PLC???
因为一个系统中还有台达PLC..

网友A:
需要PROFIBUS GSD、DeviceNet EDS或者PROFINET文件,安装了之后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PROFIBUS GSD、DeviceNet EDS文件在哪里,V17安装中没看到?

网友B:
万一台达和西门子PLC之间不是上面通讯方式,添加了GSD文件也不一定有用吧

楼主:
谢谢,是这个吗,怎样安装?

楼主:
支持台达DVP-ES2,SA2,SS2 PLC485连接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你帖子是跟台达变频器连接,我这个是变频器的GSD

网友D:
plc间只能走通讯协议,博图好像不能组态其他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我是想用博途上位机连接台达PLC的,我用wcc2008有Modicon MODBUS连接,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没试。

网友E(2023-12-18):
只有跟西家有合作的,才可以。

楼主:
wcc2008的Modicon MODBUS还是不能连接台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