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请教诸位大神,高工!磁保持继电器就是脉冲继电器吗?如果的新手把脉冲继电器当普通继电器用,也就是说给它一直通电,它会保持当初翻转的状态吗?还是一直不停高频地翻转?大约多久会冒烟?既然这各继电器这么节能,为什么工厂企业里都见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诸位大神,高工!磁保持继电器就是脉冲继电器吗?如果的新手把脉冲继电器当普通继电器用,也就是说给它一直通电,它会保持当初翻转的状态吗?还是一直不停高频地翻转?大约多久会冒烟?既然这各继电器这么节能,为什么工厂企业里都见不到?
首先请你看看资料说明
1.磁保持继电器不是脉冲继电器,但它的吸合释放只能给线圈一个脉冲控制
2.不允许一直通电。
3.是否保持当初状态,看你如何控制线圈正负极,如果正负控制是触点吸合,那负正控制就是触点释放
4.高频反转?看你的控制线路,单一的正负控制不会让触点反转~看3
5.多久会冒烟,看产品品质,可能下一个控制要求来了它都没事,也可能已s为单位,一般通电1/2s没问题
6.使用它来节能?天真,控制回路的复杂程度你显然无知,否则不会有此贴

网友B:
我见过的磁保持继电器是有两个线圈的,一个是吸合,一个是释放,

吸合线圈通电吸合后,就算断电,继电器也会由于有永磁的作用而一直吸合住

直到释放线圈通电,才会断开,否则一直是吸合状态,作用是在停电时也能保持住吸合状态。

脉冲继电器只有一个线圈,第一次通电时吸合,然后断电,断电后能保持吸合状态。

二次通电时释放,断电保持释放,第三次通电又吸合,如此反复,类似于单按钮启停。

每次改变状态,都需要断电、通电这样一个过程,相当于一个上升沿脉冲

最后,这可不是什么新式继电器,而恰恰是老式的,现在基本都是PLC代替了。

网友A:
单线圈磁保持
双线圈磁保持
以上在电子行业,航天用的多

这个是机械保持
这个在工控行业少有订货了

网友C:
脉冲继电器现在很少见了,毕竟这个功能通过PLC很容易实现,脉冲继电器主要用于生产线换轴类场合,线圈只是瞬间通电一次,我的几条生产线还有这个元件,现在只能是用国产配件代替

网友D:
高压柜上的缩保装置内部还有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