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丝印求助

楼主(2023-06-07):
哪位看看知道这个贴片的型号,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好是让某宝上的反查丝印的帮查一下

网友B:
看一下主板上的丝印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还是 MOS 管

网友C:
板子上标的是 D&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标的是 D&Q
谢谢啊,PCB板上没有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