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三菱脉冲执行加一指令INCP和脉冲执行减一指令DECP,如何在信捷XC软件里实现?信捷只能INC和DEC,不能带P。不能输入INCP和DECP.

网友A:
用上升延和下降沿啊

网友B:
信捷软件有点拉垮,好像最新的软件有了触点上升沿了!

网友C:
别教条,没有相同指令,就找类似指令解决
如果你是一个条件,上沿处理一下
如果是若干条件,使用PLS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