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各位大神好!今天在维修一台汇川MD500ET132G的变频器,报了故障err51(初始位置角辨识故障),然后按照图上的选项,把故障屏蔽,启动正常,但是测量输出电压不正常,(这台变频器的最大频率设定400HZ,上限频率设定110hz,下限频率设定为40hz)我把频率给定到110hz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是420v(因为公司的三相电压是420v),三相都平衡,但是我把频率分别给定到40HZ和75hz的时候,输出电压都是220v,并且三相都平衡,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还没有遇见过这种事?

网友A(2023-07-13):
你这个说法不对呀,按正常的话,满频输出正常。这不存在输出不平衡的现象。专修汇川产品维修312272858@qq.com

网友B:
参数问题!控制相关,电机相关的看看,转速追踪什么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设定为V/F控制模式也是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转速追踪会引起,输出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