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互锁程序探讨(20230608)

楼主(2023-06-07):
1.大家都是如何写互锁程序的,尤其是轴与轴运行轨迹交错的情况;
比如像这种写法:
2.看到一些外商写的程序基本没有互锁程序,那互锁程序到底有没有必要写?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都是走流程的,一步跟着一步走,没必要互锁。

网友B:
看编程者的习惯
如果按流程一步一步走,不会出现可能的双输出,就没必要互锁
比如习惯用步进,移位等指令

网友C:
分流派吧,我们公司内部就有两种,一种是按流程走,这样的好处是程序清晰,人人都可以接手,缺点是程序量大。第二种是换纯逻辑互锁,条件到了就执行,但程序理解起来不大方便。

网友D:
用SFC写的就不需要互锁了,像你这样的写法就需要互锁,我也是这样的写法

网友E:
流程控制逻辑清晰明了,修改方便,且稳定

网友F(2023-12-15):
涉及到安全的,必有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