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这个变频器有充电电阻,但是找不到并联在电阻上的24V小继电器,送电时没听见啪的一声继电器线圈吸合的声音,但是变频器能启动,能驱动马达,并且长时间也没有报警,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兄弟,你是没看到那个三相整流带可控硅的,上面有根触发线,这种机器也很常见的呀

网友B:
你查查电阻有和什么奇怪的东西并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了,但是也不是和充电电阻并联的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啊!送电的时候没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查过了,没有元件和电阻并联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说说电阻边上PCB下面装了个什么玩意?

网友B:
你去查查你认为是整流桥的东西里面到底就是二极管吗?

网友C:
富士变频器你可能连开关管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就是个整流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要找24V小继电器在哪呢,其他不管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要找24V小继电器在哪呢,其他不管啊
还需要继续学习了解,变频器常见的预充电电路形式,有哪几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为什么执着于继电器?你不知道可控硅吗?只要能短路电阻的任何器件都可以,没有规定必须继电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知道甚至可以没有预充电阻,关键你要知道这些器件干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执着于继电器,为什么不执着于这个整流桥是6个脚的?一般都是5个脚,这个是整流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能220或者380的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了解了,以前没碰到过这种现象,谢谢专家指点

网友E:
可控硅啊,你个老寿星

网友F(2023-07-20):
很多时候,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就像我们修变频器,因此,楼主是我们这些修变频器的人中最伟大的。

网友G:
楼主还要加强学习!以前还有发帖说FP75R12KT4模块为什么没有触发端也能工作的!多看书、多动手、多思考很重要,做这行马虎大意可是大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