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7):
哪位大师手上有同型号的机器啊,能不能帮忙看看这个接触器辅助触点出来的线接到哪里了,
本来我是挨个做记号的,后面记号笔没墨水了,然后就漏掉了这根。

网友A:
这点小图让怎么能确认跟你用的是同样的设备,至少给个设备型号或者整体设备照片吧

网友B:
动手之前先拍照片!保险一点!

网友C:
应该是并在速熔RST中的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并在速熔RST中的一条线
感谢大哥了,麻烦大哥看看这根线,照片上看不出来,就是接在这个位置,画红圈圈的位置,主接触器的旁边的一个常闭辅助触点上。
我也觉得应当是接在第三相的快融下边,但是我照片上看又没有。难道上一个修的师傅忘了接这根线了。

网友C:
这个很久之前修的也真是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