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8):
刚用三菱PLC做了一台机,用DDRVI做定位。回原点比较慢,丝标较长。现在想用DDRVI做定位控制。用DDRVA来回原。由于学得不精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DDRVA 的当前位置是存在D8340吗?相对指令和绝对指令的当前位置是共用的吗?我用DDVVI已经走了不知道什么位置,也就是D8340的数是不确定的。那这里候再执行DDRVA指令回原点,D8340的数值会减少吗?他能准确回原点吗?都知道DDRVI指令D8340只加不减,跟方向无关。
另一个我现在用DDRVI指令每次回原点都把D8340清零。

网友A:
定位做DDRVA 回原用DSZR DZRN  这样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近点信号,步进电机,只有一个接近开关,现在做的是感应到就停。

网友B:
DDRVI和DDRVA都是D8340的

都知道DDRVI指令D8340只加不减,跟方向无关。

反转应该是减吧,你有PLC的话,可以测试验证一下

网友C:
回原点调快点  可以调频率

网友D(2023-12-15):
是的,两个都指令都公用D8340。

楼主(2024-01-16):
回复 网友B:
你们平用什么做反转的?做的正转就是DDRVI,反转就是DDRVI加set y1.同一条指令,Y1导通就反转,不通就正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平用什么做反转的?做的正转就是DDRVI,反转就是DDRVI加set y1.同一条指令,Y1导通就反转,不通就正转。

关于正反转,指令自动判断,你只需要定义Y点就行

你需要仔细的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我又仔细看了手册,我的手册上没有关于方向的说明。版主用的是哪一本手册麻烦发给我一下非常感谢。
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点动。我要做点动,点进当前位置增加,点退当前位置减小,要显示的是丝标的实际位置。我现在用PLSv不管点进还是点退,当前位置(D8340)只加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