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半天才发现既然是个假的按键

楼主(2023-06-08):
就是这个白色的,按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想半天以为是什么特殊按键,后来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个假的

网友A:
是不是为了装饰或遮盖什么,就如某厂进口了一台车床,发现机身上有个30mm左右的园孔,领导让技术人员研究这个孔的作用,一直没有搞懂,后来厂方来人,在饭桌上才知道,原来机身在铸造时出现了气孔,就在气孔上钻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为了装饰或遮盖什么,就如某厂进口了一台车床,发现机身上有个30mm左右的园孔,领导让技术人员研究这个孔的作用,一直没有搞懂,后来厂方来人,在饭桌上才知道,原来机身在铸造时出现了气孔,就在气孔上钻个孔。
这个是碎纸机上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个是自动,估计是该机型没有这个自动的功能,所以装了个假的。

网友B: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C:
只要你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判断这些没难度

网友D:
这也要成本的,无用装它干啥
会不会是短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要成本的,无用装它干啥
会不会是短接块?
应该不是短接快,仔细看连引脚都没有
操作面有按键的,如果没有这个,按下去就会很空

网友E:
程序里面多余的没有删除,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要成本的,无用装它干啥
会不会是短接块?
应该不是短接快,仔细看连引脚都没有
操作面有按键的,如果没有这个,按下去就会很空
可能吧
1,2图看不出有没有管脚,像是波峰焊
比较这2处焊点,明显上图管脚处焊锡多很多
是不是短接块,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图片上的开关也就2-3毛钱,这个小白块可能几分钱,但采购,仓储,安装......这些成本

网友F:
这四个焊点是焊的引线吗!?

网友G:
这也是怕以后升级自动的时候预留的接口 要不就是厂子里为了调试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四个焊点是焊的引线吗!?
没有引脚,就只有焊点

楼主:
就是这个AUTO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AUTO键
设计那么一个‘按键’,
完全可以直接设计一个按钮封盖,
把[AUTO]键直接用按钮封盖堵上!
既节省了操作面板上的[AUTO]钮,
又节省了电路板上假按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就不知道当时设计者是怎样想的了

网友H:
我觉得大概率是低配版的机器吧。有些功能阉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