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8):
接修一台欧姆龙3G3M  X2,2.2  千瓦变频器,运行后立即出现E30.4.以前遇到这种变频器,因为太难拆,有的时候拆完了也坏了,又挣不到几个钱,所以以前都不修这种。最近修好几个三菱的一体模块的,拆习惯了,正好今天有空闲,所以拆机修修试试吧。
   费了好多功夫,终于拆开了,没有拆坏。用几十根连线连好,如图。通电测试原来拆开前是运行立即报E30.4,现在练好线后通电测试显示E09.4,查说明书是母线电压低。用d1402查看显示电压505伏,并不低,检查取样电阻正常,短路两个取样电阻查看电压800伏。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正常。维修没有了思路。不过既然拆开了,驱动光耦坏的多,正好有一个坏板上面有光耦。

M81019FP,三个一起拆下来换上,通电带电机测试,不报故障了,电机颤动。拆下电机用500v万用表档,测量N和UVW之间的直流电压,U项250伏,V、W项接近0伏。可见V、W这两项不正常。一项一项的慢慢修吧。测得VEV、GV之间电阻为零,拆下DV1稳压管还是短路,再拆下驱动块M81019后测量不再短路了,说明换上去的这个拆机件是坏的。

我想原来的也不可能都坏,于是从原来拆下的三个之中拿了一个换上,通电测试,一运行就报E09.4,说明E09.4这个故障是原来这个驱动光耦引起的,再从剩下的两个中拿了一个换上,V项正常了。再把最后剩的一个换回去,三项都正常了。说明原来的故障是坏了一个驱动光耦。但是不知道为啥拆开前报E30.4,拆开后就报E09.4.希望同行研究。

网友A:
厉害??短接这么多线!

网友B:
有个安川的好像也是这样,还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