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多CPU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08):
  请问各位朋友三菱q系列PLC有2个CPU一块工作; 一个是主CPU,一个是辅助CPU ,他们之间是怎么传递数据的呢?他们肯定没有同时访问读写如远程IO地址之类的,我检查了他们的配置。我后来知道他们划了一块地址进行了交换,比如辅助CPU一个X位 再转到一个中继M区 ,那么我直接在主CPU区找到他们的这个位M区 就可以读写了!就像继电器隔离交互一样。
   只是我现在方向有一点点头绪,具体怎么配置知道的朋友欢迎详细科普一下。我知道西门子LOGO或者1200系列分屏之后直接拖拽就行了。另外记得有个朋友分享过就是三菱注释乱码导出到EXCEL格式的操作, 论坛怎么搜不到了?怎么搜索呢?我现在不明白怎么导出我只是很笨的方法粘贴复制完成的。应该不少这么笨的方法吧?

网友A:
两个CPU通过内部总线进行通信,你可以设置刷新软原件,在CPU设置那里,比如CPU1把X0-X100刷新到CPU2的B0-B100,当CPU2想调用CPU1的X点时,直接使用B点就可以了,同样,CPU2也可以设置刷新到CPU1的原件

楼主:
感谢热心指导。我看原程序他们是读写M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