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0):
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头外形一样,两个电源,两根ab,另一个屏蔽,为什么拆开后,线序大相径庭。

网友A: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网友B:
这个要问厂家

网友C:
如果编码器的厂家不同就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同一厂家不同型号

网友A:
不一样型号厂家设计成不同也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同一厂家不同型号
很正常的是呀
有的产品,品牌一致,型号基本一致,可能其中一个多了1-2个代码,结果就不能相互替换

网友E:
主要看功能啊和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