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变频器诡异现象

楼主(2023-06-10):
一台上海人民变频器型号SPD990-m,功率1.5kw,在设备上报p.off,拆回维修室上电正常,驱动0.75kw电机一切正常,拿到设备上,加电就报p.off,与是拆回,再试机正常,再装机还是报p.off,关键是在维修室驱动电机几小时都不报故障,上到设备上立马就报,请求论坛里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说不定,诡异的不是上海人民变频器。

网友B:
在设备上报p.off,,~能上报p.off照片吗
看来不是在变频器上报p.off
设备手册可有p.off点定义

网友C:
这么小的还有多大维修价值了

网友D:
监测设备上的输入电压

网友E:
估计是报缺相吧,你检测下,现场的三相电压

网友F:
检查一下输入三相电源电压是否缺相 ,是否过低 ,怀疑电源问题 。

网友G:
查一下输入电源

网友H:
电源问题或是有干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