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上电故障

楼主(2023-06-11):
ACS510上电如图故障,凭经验是旁路继电器吸合故障,查继电器控制电路正常,于是换主板测试,故障依旧,查电源驱动板排线座电压24V,P15,P7,P5,5V以及Ua,1,CT1,CT2,CT3也都正常,主板与排线换到另一台变频器上就正常,检测到这个份上按理说是5V问题造成的系统不能自检,大家怎么看?
以及Ua,1,CT1,CT2,CT3也都正常

楼主:
电压检测信号 U 的问题

网友A:
339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查仔细,也漏掉了最不该漏掉的电压检测,一个电阻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