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PLC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3-06-11):
程序如图,M235置位,PLS M213,m213读取一个温控表的温度,存储到D15内。
如果D15>D501,则复位M235,还有其他一系列动作。但是满足条件后,后边M210可以置位,为什么
M235不能复位呢,我模拟就可以,但是连上PLC就不能复位,困扰多时。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A:
但是满足条件后,后边M210可以置位,为什么
因为置位M210与复位M235的条件是一样的
M235不能复位呢,我模拟就可以,但是连上PLC就不能复位
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或者置位的条件也是满足的,PLC运行是按最后一个结果为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满足条件后,后边M210可以置位,为什么
因为置位M210与复位M235的条件是一样的
M235不能复位呢,我模拟就可以,但是连上PLC就不能复位
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或者置位的条件也是满足的,PLC运行是按最后一个结果为准的。
LZ习惯不好,发帖的时候恨不得每个论坛都发一遍,解决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满足条件后,后边M210可以置位,为什么
因为置位M210与复位M235的条件是一样的
M235不能复位呢,我模拟就可以,但是连上PLC就不能复位
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或者置位的条件也是满足的,PLC运行是按最后一个结果为准的。
LZ习惯不好,发帖的时候恨不得每个论坛都发一遍,解决的时候.......
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一直在置位M235的

网友D:
连上PLC就不能复位M235
M235置位条件查了吗?
D15有数据吗?
看图片~先解决读温控表的温度的问题

网友E:
他自己发现了 解决了。在别的论坛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由于着急确实发了几个论坛,当天其他论坛有人回复了,而自己也解决了,就回复了别的论坛。一直想到中华工控回复,单位有检查就没顾照,现在想起来上来看看,发现这么多人热心帮助。实在 不好意思。自己解决了也没有过了回复大家,辜负大家帮助了,诚恳给大家道歉。
我当时过了一遍程序,发现,前边有一个m3置位M235,M3一直没有复位,导致M235不能复位。
再次给大家道个歉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养成好的习惯,问题解决了及时回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一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