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学习 小白

楼主(2023-06-11):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有没有PLC编程框架编程思路教学资源 小白学PLC但是做一些案例时总是不知道第一步该怎么去编 想请教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项目做几个
电机 阀 传感器等等
逻辑思维这东西别人没有办法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有没有PLC编程框架编程思路教学资源 小白学PLC但是做一些案例时总是不知道第一步该怎么去编 想请教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对于任何项目,基本上思路是这样的:
1、将流程分为任务和区域
  自动化过程中包含有多个单个任务,通过识别相关的任务组,将这些组分成更小的任务。
  例如,一个工业搅拌设备可以分为混合进料A,混合进料B以及搅拌区域和排放区域,通过将这些区域分成更小的任务,可以将混合进料看成阀门,泵以及流量传感器这些小任务。
2、描述单个功能区
  在混合进料A步骤中,你需要描述各个该区域任务中的操作以及它们之间的互锁条件,例如进料泵开启后,流量传感器无流量,那么泵应该关闭。
3、为这些小任务定义输入输出部分。
  例如,一个阀的输入是开,关以及阀值,而输出则是反映目前阀的开关状态。
4、建立安全要求
  确定单个任务之间的逻辑和机械/电气互锁。
  允许在紧急情况下的手动操作过程。
5、描述需要的操作员显示和控件。
  每个过程都要求一个操作员界面,允许人员操作。
  例如工业搅拌设备中,你需要有启动停止按钮等操作员界面,如果你是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那么你同样需要在画面中放置。

根据上述然后编写你的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谢谢版主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