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1):
PLC自学了一段时间编程指令都会用,但是就是找一些案例去写程序时 第一步不知道如从下手,没有编程的思路,想请教大佬们指点一下编程的框架以及思路。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有具体的项目吗? 如果有,那就先摸清工艺要求,然后就可以考虑怎么写程序了。

   如果没有具体的项目,那你就要自己设想一个。

   或者,写一个星三角启动程序 ?

   或者,写一个跑马灯程序 ?

网友B:
这有什么思路的,就是硬编,再说熟能生巧.
你编个触点带线圈,总会吧, 这就下手了. 下手不是在这想思路,是直接干就得了.

网友C:
思路源于工艺!源于控制要求!

网友D:
装上软件,在网上找一个人家写好的程序,然后照着抄几遍,体会一下人家为什么这样写,有什么目的,再自己写一下基本的程序:起保停、置位复位、星三角启动、互锁正反转、数据传送、闪烁电路。。。。。。。。
这些搞会了,就可以接些小活做一下了!

网友E:
没系统学过还是系统地学一下,先从简单的回路学起 ,掌握 一些编程技巧,然后再由浅入深。

网友F: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感觉还得是实际做项目。现场调试。有时候实验室和现场不一样。

网友G:
定时 计数  比较 置位 复位 先搞明白
70-80%的情况可以应付了

网友H(2023-12-18):
慢慢积累,熟能生巧,这行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