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维修靠经验主义真的不行,特别是碰到改进型的(20230612)

楼主(2023-06-11):
今天去一亲戚帮忙处理浴室开关一开即跳断路器的故障。电话里只说一开卫生间回路面板控制开关即跳断路器。此时浴霸并未开启(浴霸为吊顶式)。去了之后果然如此。测量跳闸断路器下电阻6.1欧。此时先检查面板怀疑面板开关经不起大功率浴霸长期工作。拆开后并无烧糊短路情况。此时拆除浴霸回路测量浴霸回路确实是6.1欧。短路。然而浴霸没开4个功能开关啊。不应该会短路。此时进入误区1.因为引出的浴霸控制盒没有零线。没法万用表测量浴霸阻值情况(浴霸为吊顶式)。误区2.此时光线也很差。我拿个手机照明拆开吊顶,拍了一个模糊的照片。偶然发现浴霸有吹气/延时功能此为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此时将此开关搬至吹风模式。再去断路器处测量组为106欧。不在短路了。此时恍然大悟。原来延时电路捣的鬼。

楼主:
告知亲戚,怀疑是浴霸延时这部分电子电路有短路,这种吊顶式浴霸也不好拆,亲戚看了看,现在也不影响使用。就说先不拆了。至此,维修结束。这种延时电路是什么形式的?画了个草图。我以往见得浴霸都没有这个延时电路,亲戚是用户也说不明白另外亲戚是暗线。。我刚开始甚至怀疑是那段浴室的电源线有问题。因为两边线的颜色不一样,担心有接头或并的头子。现在想想其实挺简单的短路故障。前辈勿笑

网友A:
是不是延时停抽风的,但也不应该直接接N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延时停抽风的,但也不应该直接接N线呀

延时/吹风。没有和零线直接接一起啊,我画的接线图。零线没有直接接啊。内部的图我都没画。看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搞明白了,是延时这部分的内部电路短路了

网友B:
通常受经验影响,容易钻死胡同。事实上 有时候思维确实需要转个弯

网友C:
既然说到【浴霸】,应该是类似这样的“灯浴霸”

浴霸不像是新装的,除非因为前买的二手货,这样就复杂些~可能有接线问题

使用一定时间的,先拆下所有浴霸灯再测一下

类似这样的“风浴霸”?难整了

拆浴霸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说到【浴霸】,应该是类似这样的“灯浴霸”

浴霸不像是新装的,除非因为前买的二手货,这样就复杂些~可能有接线问题

使用一定时间的,先拆下所有浴霸灯再测一下

类似这样的“风浴霸”?难整了

拆浴霸不难的
确实是第二种浴霸。太高了。够不着。亲戚用两个凳子叠起来,我站上去,晃晃悠悠的。亲戚扶着我腿在维修。也是第一次修这种浴霸吧。走了弯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个凳子叠起来~啥凳子,板凳吧
正常凳子(40多cm)一个就够,除非顶很高~风浴霸还有啥作用?
这类风浴霸,最怕没有循环风,只要淋浴,就要开“吹风”
如果浴室“雾气”很重还有开“排风”
别问为啥,只就是经验,理论也是有的~电器怕潮

换成【灯浴霸】
还换【风浴霸】多看说明书

还值得修?从成本讲,与周边收废品的串联,或许能弄个需要的器件。

网友D:
关键问题还是对这些不熟悉 修几次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还是对这些不熟悉 修几次就清楚了
您说的对,发现问题才恍然大悟。,本次查找故障花费约一个小时,走了几个弯路。询问亲戚确实有延时吹风功能,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还是对这些不熟悉 修几次就清楚了
您说的对,发现问题才恍然大悟。,本次查找故障花费约一个小时,走了几个弯路。询问亲戚确实有延时吹风功能,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是延时出热风,还吹风延时关
没有延时关吹风就是产品升级太l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还是对这些不熟悉 修几次就清楚了
您说的对,发现问题才恍然大悟。,本次查找故障花费约一个小时,走了几个弯路。询问亲戚确实有延时吹风功能,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是延时出热风,还吹风延时关
没有延时关吹风就是产品升级太low
延时关吹风吧。亲戚也说不清楚,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