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是一体成型的吗?

楼主(2023-06-12):
是不是一个大模具,一次性冲压出来的

网友A:
用的是油压机,不是冲床。

网友B:
检测一下是什么材料,也可能是注塑机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是什么材料,也可能是注塑机的功劳
是铁板的

网友C:
铁板就容易了,直接用棍压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