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2):
如上图,我看到控制柜里只有380V的三相电,但是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的,请问这里是怎么实现380V转220V的?
——————
控制柜底部如下图:
大佬们,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网友A:
柜门内侧的图纸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B:
零线可能很细,没经过开关

网友C:
下面可能有铜扁!有零线接哪了!

网友D:
零排和地排一般在电柜底部

网友E:
仔细找找应该是有的

网友F:
表测量一下。

网友G:
进线一般都是五线

网友H:
可能用三组相线控制接触器 进a1  所有接触器a2短接 看不见图 如题猜想

网友I:
零线应该接的后面 仔细检查下

网友J:
380v转220v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我看到控制柜里只有380V的三相电,但是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的,请问这里是怎么实现380V转220V的?
这种是成套柜,啥意思?
单个电柜不卖啊,要买就进线柜,补偿柜,出线柜三种柜一并下单购买,然后上门安装收钱完事!
总空开上头还有导电的铜排,我们叫母排,一路过去给补偿柜,出线柜供电用的,而零线接线铜排和地线接线铜排都是在柜底安装,所以你没注意有零线和地线的啊。

这种柜是标准化的成套电气柜,按需求能像拼积木一样不断的往后延伸,所以你看电柜要看仔细啊。

网友L:
也可能是用了隔离变压器。

网友M:
看看接触器的控制端,两根线都到哪里去了,好好的找一哈,一定能为你解惑的!

网友N:
没变压器就是有零线;

网友O:
隐蔽的地方藏着零排 地排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图更新了,麻烦看看,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大佬图更新了,麻烦看看,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佬图更新了,麻烦看看,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大佬厉害,图更新了,麻烦看看,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网友O:
顺着接触器线圈的N找下

网友O:
应该是蓝色的 零线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佬图更新了,麻烦看看,哪个是地线排,哪个是零线排?

网友A:
回复 网友M:
确实,有绝缘子的应该是零排,地排上的线都不是黄绿,施工方挺能糊弄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可能用三组相线控制接触器 进a1  所有接触器a2短接 看不见图 如题猜想
你的意思是线圈A1分别接入三个相线电源,然后三组接触器A2连接一起,形成‘悬空’的零点。

这个现实中有实际应用吗!?

网友Q:
区分零线和地线应该不难吧
零线母排,肯定是会有绝缘端子,端子排上会有标签N
地线母排,肯定是会有一条软线和电柜鉄壳连接,还有一条软线连到柜门上的

网友R:
柜门上贴着电路图,看看便知。

网友S:
    一眼看去,有绝缘子与柜体固定的就是零线排,不与柜体绝缘连接的就是地线排。 常识问题了。进线不可能只有三条火线,最少也是四条。

网友T:
接触器线圈220V正常,没 找到零排吗

网友U:
对  带有绝缘端子的 肯定是零线了

网友V:
零线颜色主浅蓝色

网友W: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零线排与柜体绝缘,地线排与柜体不绝缘

网友X:
前面水平地排,后面立着零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