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2):
PLC选用三菱1S
手脉采用24V的,有A相B相A-相B-相4根线,只接A相和B相可以吗?(PLC只有2个高速输入点)
工程构想是,和触摸屏进行组态,触摸品绘制有电机位置1的显示栏D100 和示教按钮M100,位置2显示栏D102和示教2按钮M102
用手脉控制电机动作到位置1时按下示教1按钮(M100)将当前位置记录到D200中,再用手脉控制电机到位置2时按下示教2按钮(M102)记录当前位置到D202中,这样可以位置示教的PLC梯形图怎么编呀?

网友A:
哪里的二手的1S  还是山寨的。

网友B:
1S能支持手脉?

网友C:
1S没有电子手轮    用高速计数会有延迟   不好用

网友D:
弱弱的问句。啥叫手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子手轮,用一个编码器控制轴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子手轮,用一个编码器控制轴输出
谢谢。大神

网友F:
不支持的;而且FX1S高速输入只能是集电极开路信号,不支持差分;

网友G:
用高速计数就可以,不过用起来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