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能连接到PLC,但是没有任何数据

楼主(2023-06-12):
(无正文)

网友A:
用opc client连一下测试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lient连接也是什么数据都没有 用opc erpert测了一下 显示这样

网友B:
rslinx授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软件显示的是RSLinx Classic Gateway 应该是授权过的呀

网友C:
rslinx opc topic指向不对.
可以一步一步查, 在rslinx 可以data monitor. 这里先有数. 然后opc topic指向同样的项目(CPU)条. 填写offline 文件(项目文件acd).

网友C:
另外,如果是通过网络opc连接,需要设定dcom. 最好本机opc client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