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环境温度

楼主(2023-06-13):
高压电机,F绝缘,现场环境36,电机定子温度95℃,轴承温度70℃。这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设置温度报警值,应该设置多少好?

网友A:
绝缘等级限制的应该是里面的漆包线吧,实在怕的话问下厂家比较靠谱

网友B:
F级155度?
以前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级155度?
以前是怎么用的?
现在想设置电机定子。轴承温度报警值,不知道设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等级限制的应该是里面的漆包线吧,实在怕的话问下厂家比较靠谱
设置100℃报警。120停机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C:
实际温度有点高,但有时候不是你要停机就可以停机的,你设置的温度只能做报警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温度有点高,但有时候不是你要停机就可以停机的,你设置的温度只能做报警用途
是的。那您看我这电机定子及轴承报警值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D:
增加通风量吧。。停机温度可以设高一些。。。130都没啥问题。。。F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通风量吧。。停机温度可以设高一些。。。130都没啥问题。。。F级呢。。
我我感觉应该有个报警值,报警值之后再是停机值。防止突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