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一波多折的设备维修记录

楼主(2023-06-13):
 现在设备各种各样的电机都有完善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很难烧毁马达,但是不管多么完善的保护,对机械引起的故障现象只能表面的报过流之类的保护。平时生产设备维护中设备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总是指向电气,控制不了就是你电气的问题,没有办法你要抽丝剥茧给他们指出问题或者证明出来问题不在于你才能改变方向。相信大家遇到过这种事情很多吧!
   时间一长也变得自己的脾气大了,总是做给入擦屁股的事情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做了这个行业,也只能调整自己的性格告诫自己不要意气用事,好在大家没有利益冲突所谓的争吵也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争执过后没有什么。
公司买了一台全自动的剪板机,主要功能可以自动旋转切任意角度功能和修边。用于激光焊接工艺。该设备国内没有几台,我们买的时候是开发的一个样品机,结果各种坑,首先伺服电机的制动电源和动力电缆在一起,在拖链里面没有固定规范的布置,频繁运行后电缆里面的制动线圈电源线折断(就是刹车)而没有设计这个断线保护功能,结果就是在制动不打开的情况下工作磨得刹车片高温呲呲响。开始和厂家交涉说正常现象放心用好了!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多久电机因为制动失效滑落下来滑块轴承轨道也坏了。问题发生后厂家才听去我的意见,更换了1个伺服电机加电缆。
紧接着后面的3个陆续出现上述问题,结果都是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厂家直发货变成我来解决问题了。考虑到原有布线存在的问题,我把制动器电源独立放线,规范布置;电路设计也进行了优化,每个制动线圈附件并联一个DC24V的继电器,当继电器失电时触点也失电直接切断使能这样就有效的避免上述的问题。还在回路中接入西门子电流继电器监控制动单元电流。综上所述行走、抓取的机械手算是解决了头疼的问题。
最让人一步步入坑却找不到根本原因的问题了来了,旋转角度的一个电机机构是一个科尔摩根那种组合的电机加一个丝杠减速机组成机械结构。顶部有个气转液压的夹紧装置。就是压紧可以达到8兆帕的压力。首先这种电机采购时只提供一个定子和一个永磁的空心转子。这个东西美国货订货周期超长3个月!刚开始它被组合在里面我什么也不知道。
设备交付1年里没有该旋转切角的生产计划。后续批量生产时它的现象时电机开始正常,生产半天后它会时不时尖啸嗡嗡响,剪切的角度也不受控,无法非常稳定的角度,厂家也是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而且对板材加工过程中下压也会对板材造成压痕问题,机械同事也是各种改造最终加羊毛垫和聚氨酯垫块解决了压痕问题;电机发烫和厂家交涉说没有问题继续使用,结果就是终于有一天报电流传感器故障,最终线圈烧毁。
怎么办?只有和厂家采购一个新组装好的电机,国内的厂家设计的一些东西根本不考虑维修拆卸的便利性,拆卸安装这个旋转电机真叫一个费心伤神,空间狭窄又不好下手还是从下往上安装,几十斤重的东西真叫一个无语。
费了很大力气安装上去结果没有用一周又烧掉了!生产计划又急,只能继续向厂家求助并和设计的,调试的电话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说自己没有问题。我问他们伺服电机温控线有为什么不接入?他们说对科尔摩根也不是很专业。又微信推荐上海的科尔摩根一个工程师,我们联系后要了技术资料说明书,自己又拆开伺服器编码器接口找到对应的温度管脚单独引出来。这个电机他们设计的温度线接口在动力电缆端口处,而伺服器这边是和编码器一起的,真是做啥事都要自己动手。
事情来龙去脉有点长,有空再写!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急乎乎做出来的,需要精细的时候没有时间了, 对付用吧。

楼主:
今天事情不多继续写一点,平时真的很少写这么多东西。

接着上述的问题继续写,没有办法再次申请紧急采购。对方这次发过来的是一个科尔摩根的一个定子和一个空心的永磁转子,现在才知道这东西叫无框直驱电机。像西门子一些数控主轴里面的电机应该是这种。
其中拆这个海德汉编码器也是有一种技巧在里面,这个编码器是通心中心孔安装方式,该编码器是轴端是锥度孔,安装时用一个细长的内六角扭紧固定;一旦扭紧后再拆卸就是把内六角螺丝取出来也是非常牢固的。编码器又不能敲打,这时候把原来的固定螺丝松到几圈后拿一个直径大概10mm的螺丝扭在编码器屁股后面旋几下,那个锥度端自然就松动了,如此几步操作很轻松就拿了下来。之前拆西门子伺服上这个编码器确实费力一番功夫,固定螺丝拿下来后死活拿不下来编码器,我知道肯定有一定的技巧在里面;反复研究靠着悟性最终知道了的技巧。
这种无边框电机就是深度整合的一个机械,机械厂家自己加工固定外壳和输出轴,我们临时自己做了一个拆卸安装工具完美的解决安装过程,至于那个航空插头组合我就不一一描述了,看着这插头的连接插针应该是镀金的。
电机组装完成后我又费功夫安装就绪后和科尔摩根的厂家联系请求远程指导协助,约定周一正常工作时间远程指导。
9:30远程连线开始操作;对方远程操作我在屏幕前拿手机拍他的调试步骤;很快到了吃饭时间,对方说我这个电机波形不对,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新电机我是不是组装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它没有什么东西啊就几个简单的东西。
吃过饭电话沟通了半小时,他的意思要我把机械再次拆解只保留电机。好吧!机械的东西拆解起来非常费时间,等我把电机和减速机分解后都16点20分了。对方表示回家后吃过晚饭远程协助。我也只能加班奉陪了!
等对方再次上线已经是19点多了,看他把原来的数据备份了一下然后自己就操作了一阵子,让电机各种模式运行,速度、力矩、位置;让电机频繁的正反转加减速。其中就是有相位角自整定,在操作界面里有个相位角自整定菜单栏,电机使能后点击配置相位角设备动了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多少度的数值;一阵子操作后说可以安装了。我们轻车熟路的费工夫安装上去,准备开机试生产。把加工件放上去后它可以正常的旋转;可切了几张后这个旋转电机在屏幕上角度不停的正反向游动,无法准确的停在零位进行下一个动作。给他说明了问题他大概修改了一些增益的数据,还是无法正常的工作。没有办法他又把最原始的数据下载进去;还是无法正常的工作总是报折返电流保护。
时间已到23点多对方说明天要继续上班就离线了,把我晾在了一边。我思来想去设备安装流程没有太多的复杂流程,拆来拆去都熟悉了;问题会出在哪里呢?我把原来的数据再次下载了进去,点击配置相位角总是无法配置成功。我到旋转台底部看了看就把固定底座的螺丝松了很多,然后再点击配置相位角居然很通过了。再次试机生产一切正常了,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因为有个生产线快断料了。
写到这里其实这个坑还没有找到,后续它又出现了!

网友B:
第一代产品就是问题很多,厂家也是根据售后的反馈慢慢改进的,做设备维修真的很辛苦

网友C:
上面说的拆编码器,我们专门做了T型螺丝工具,前面一段光杆,后面是丝扣,可以把编码器顶出来。不知是不是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D:
抱闸没打开,还能拖着走,够牛

网友E:
看你的机械有点类似桥切,但比桥切多了一组运动头
你的这设备设计电控和选型肯定是存在问题的,估计设备厂商也是第一次做,根本没有技术积累
直接驱动的电机组现在也是稳定应用阶段,现在的印刷机也有厂商开始用了

网友F:
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不成熟,程序有bug,工作不稳定,成品率低,到现在厂家也不理我们了。质保金也不要了

网友G:
新研机基本上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 以后慢慢改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不成熟,程序有bug,工作不稳定,成品率低,到现在厂家也不理我们了。质保金也不要了
修好的人工 材料费用比质保金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