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通讯问题

楼主(2023-06-13):
got1000和qj71c24通讯问题,我买了一条232的线,插上去后模块显示7FDF,是因为没设置对还是线错了的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A:
232直通的线?

网友B:
触摸屏通讯成功不成功应该显示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直通的线?
是的,请问是哪里不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直通的线?
是的,请问是哪里不对吗?
那成功会怎么显示,失败又会怎么显示

网友A:
先把通讯电缆搞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