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日立L300P参数怎调不动?(20230614)

楼主(2023-06-14):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解决办法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而且也恢复不了出厂

楼主:
其中b0031是01,看说明书如果能改变SFT就可解决,但没有找到这个端子,13355089539

网友B:
使用软件锁(SFT)功能是通过选择智能端子1-5和设置B031来实现,以下内容供参考:(其以3号端子为例,C003-15)

楼主:
我的中文说明书上怎么没有这些内容呢?

楼主:
这么说,我手头上的中文说明书属于删减版的?

楼主:
参数调不动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变频器接的是单相380伏报E24故障,将三相电压检测板上的光耦次级都短接后,不再报缺相故障,参数也可以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