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4):
不是这款接近传感器,是另一款。奥托尼克斯的。产品提升轨道用,每一个提升链板用一个螺栓感应奥托尼克斯接近传感器。有产品时螺栓感应到奥托尼克斯的接近传感器提升链板停止,让产品过去再运行。类似于图一。问题是用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如图所示。现在我想在螺栓上粘一个强磁。这样是不是会增加传感器的感应距离。碰坏传感器的几率会不会大大幅降低。我认为理论可行,有没有弊端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有二倍长距离的传感器,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倍长距离的传感器,为什么不用呢?
目前选的就是8mm的,偶尔还撞坏

楼主:
如果有20mm的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B:
你这种屏蔽型的感应距离很小…

网友C:
普通的传感器的感应距离不超过10mm ,超过这个的要专门订购,估计增加一个磁鉄效果不大,撞坏传感器的话,是否该检查一下安装方式是否合理吧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机械设计有缺陷,解决不了。只能电气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屏蔽型的感应距离很小…
是的。表情非屏蔽的也才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传感器的感应距离不超过10mm ,超过这个的要专门订购,估计增加一个磁鉄效果不大,撞坏传感器的话,是否该检查一下安装方式是否合理吧
增加磁性,从而传感器电感量增加。长距离时即可导通。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传感器的感应距离不超过10mm ,超过这个的要专门订购,估计增加一个磁鉄效果不大,撞坏传感器的话,是否该检查一下安装方式是否合理吧
增加磁性,从而传感器电感量增加。长距离时即可导通。这是我的理解

增加距离是不会的,但是万一撞到了,不会把传感器撞坏,只是磁铁移开而已

网友F: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更换M18或者M30的传感器。增大直径后,感应距离会变大。

楼主:
拍了个视频。使用场景如视频

网友G:
感应螺丝适当加长,采用光电开关,可否??

网友H:
电感式接近开关不是金属才起作用吗?用磁铁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感式接近开关不是金属才起作用吗?用磁铁也行?
只有吸铁石能吸的都可以,吸不起来的,比如铜铝,有效检测距离就自己作实验~材料面积厚度都有影响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网友J:
换感应距离大的型号,但一般情况下对应的直径也会加大;

网友K:
这个情况试试其它种类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网友L:
把螺栓换成一个挡片,传感器改成对射光电开关

网友M:
这种升降梯我们也在用,不过用的是编码器控制的,用接近开关倒是成本低,不过现在正在被同步皮带提升机取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机械设计有缺陷,解决不了。只能电气想办法
搞机械的解决不了?
你这个在出现卡滞错齿,就撞传感器,难道传感器是迎头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机械设计有缺陷,解决不了。只能电气想办法
搞机械的解决不了?
你这个在出现卡滞错齿,就撞传感器,难道传感器是迎头检测?
请认真看视频。你没看到螺栓处是旋转的。货物卡死,这边出现链条错齿错位卡死。两边链条不同步,螺栓位置就会变动,鼓出来。撞到到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式接近开关不是金属才起作用吗?用磁铁也行?
大部分金属都可以。电感量变化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机械设计有缺陷,解决不了。只能电气想办法
搞机械的解决不了?
你这个在出现卡滞错齿,就撞传感器,难道传感器是迎头检测?
请认真看视频。你没看到螺栓处是旋转的。货物卡死,这边出现链条错齿错位卡死。两边链条不同步,螺栓位置就会变动,鼓出来。撞到到传感器。
为什么出现你遇到的情况?就是设计者缺练,你又固守原结构思路

给你二个修改意见~因为没看到其他机械结构,只能就视频界面做出

将原螺丝断面的检测,改为板面检测,接近开关也改变检测方向,接近开关安装支架,再说弄不了?
如果你的设备会左右(面对视频)窜动,死磕机械让其去解决

接近开关可以使用20检测mm的

直接检测齿轮的齿,使用2mm,1mm的接近开关都可以,如何安装自己琢磨,建议找机械的协商

只是这种的检测方式,考验你的编程思路及遇到跳齿(错位)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种检测优点很多,其一就是应对因工件(艺)变化造成的位置变化的修正很容易

肯定还有其他位置,检测方式可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你这就说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你这就说笑话了!
谢谢。用光电,这个尾部的铁板容易误触发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设备的或卡滞错齿。那个螺栓经常会碰坏传感器
~找机械解决
机械设计有缺陷,解决不了。只能电气想办法
搞机械的解决不了?
你这个在出现卡滞错齿,就撞传感器,难道传感器是迎头检测?
请认真看视频。你没看到螺栓处是旋转的。货物卡死,这边出现链条错齿错位卡死。两边链条不同步,螺栓位置就会变动,鼓出来。撞到到传感器。
为什么出现你遇到的情况?就是设计者缺练,你又固守原结构思路

给你二个修改意见~因为没看到其他机械结构,只能就视频界面做出

将原螺丝断面的检测,改为板面检测,接近开关也改变检测方向,接近开关安装支架,再说弄不了?
如果你的设备会左右(面对视频)窜动,死磕机械让其去解决

接近开关可以使用20检测mm的

直接检测齿轮的齿,使用2mm,1mm的接近开关都可以,如何安装自己琢磨,建议找机械的协商

只是这种的检测方式,考验你的编程思路及遇到跳齿(错位)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种检测优点很多,其一就是应对因工件(艺)变化造成的位置变化的修正很容易

肯定还有其他位置,检测方式可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
谢谢前辈。现在在生产,有时间做个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你这就说笑话了!
谢谢。用光电,这个尾部的铁板容易误触发光电
还是没跳出固原有检测模式
类似的机构,设计迎头检的或是刚参加工作,或是照猫画虎,或偷懒,都不考虑实际使用可能出现的情况

使用【回归反射型】~光电开关常用的三种工作方式之一,就可以避开你的顾虑

网友N:
这种光电开关如果现场环境温度高,容易造成损坏。

网友O:
将被感应的硬螺丝改为一束铁刷丝或搞条拉簧。
爱拉多远看实际。

网友P:
这么大的空间,又没有速度精度要求,你搞一个30mm的传感器保准好使,8mm的传感器检测距离太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你这就说笑话了!
谢谢。用光电,这个尾部的铁板容易误触发光电
感应距离90㎜,够不够用!?

网友Q:
好的自动化设计是低成本高可靠,这就要很好的机电配合,本例中还是要很好设计一下检测位置、方向,25楼的思路就是很好的借鉴,建议楼主很好观察分析下工况,显然原始的位置不太合适。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类属于霍尔接近开关,看备注,用在楼主的场合就不要想90mm了

网友D:
在使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光电开关是最简单的,买若干反射板,替换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使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光电开关是最简单的,买若干反射板,替换螺钉
谢谢前辈,以前回归反射性确实用的不多,都是漫反射型和直接照射型

网友R:
奥托尼克斯接近开关感应距离有多种,可以选用感应距离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
直接用光电开关多方便啊!
用接近传感器更可靠些。光电受干扰因素较多
你这就说笑话了!
谢谢。用光电,这个尾部的铁板容易误触发光电
还是没跳出固原有检测模式
类似的机构,设计迎头检的或是刚参加工作,或是照猫画虎,或偷懒,都不考虑实际使用可能出现的情况

使用【回归反射型】~光电开关常用的三种工作方式之一,就可以避开你的顾虑
这几天了解了下回归反射光电的工作原理,确实可以剔除那个尾板的干扰问题。应该可行。感谢前辈

网友D:
不客气
下次的问题,带上使用场景图片/视频,解决就容易

楼主:
今天做了测试,两种不同品牌接近传感器,感应普通钢铁和感应磁铁的感应距离没有明显变大,几乎一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被检物检测面厚度一样,能被磁石吸住的,基本没差别

网友S:
换一下光电的,反光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更换M18或者M30的传感器。增大直径后,感应距离会变大。
确实。M30的传感器感应距离25mm。

网友T: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测试,两种不同品牌接近传感器,感应普通钢铁和感应磁铁的感应距离没有明显变大,几乎一样

常见的感应式传感器不是磁性开关,是一个振荡电路,对磁铁的磁场没有增强作用。其工作原理是振荡电路靠近铁磁物体(金属材料)时致使振荡电路减弱甚至停振而切断或者接通开关电路,有点像金属探测器(探雷器)那样工作的。你有时间花费在这里千方百计想增加探测距离,还不如选用其他方法还要容易得多。

金属探测器探测距离最远,但受到的干扰也最大,和散射反射光电传感器差不多,只要做好抗干扰就可以达到目的。也可以采用磁性传感器,在你活动的机械上贴一块强磁体应该可以增强感应距离。

总之,人不能只吊死在一棵树上,只认感应式传感器,要从元件选型和设备改造上动脑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测试,两种不同品牌接近传感器,感应普通钢铁和感应磁铁的感应距离没有明显变大,几乎一样

常见的感应式传感器不是磁性开关,是一个振荡电路,对磁铁的磁场没有增强作用。其工作原理是振荡电路靠近铁磁物体(金属材料)时致使振荡电路减弱甚至停振而切断或者接通开关电路,有点像金属探测器(探雷器)那样工作的。你有时间花费在这里千方百计想增加探测距离,还不如选用其他方法还要容易得多。

金属探测器探测距离最远,但受到的干扰也最大,和散射反射光电传感器差不多,只要做好抗干扰就可以达到目的。也可以采用磁性传感器,在你活动的机械上贴一块强磁体应该可以增强感应距离。

总之,人不能只吊死在一棵树上,只认感应式传感器,要从元件选型和设备改造上动脑筋才行。
谢谢前辈。你的回帖完美解决了我的疑问。我自己基础薄弱,一直认为跟磁性强弱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