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PLCping

楼主(2023-06-14):
大师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电脑和plc进行ping时的结果,第二个是断开网线的结果,怎么是一样的?以往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是电脑自己ping自己。
就像自言自语不需要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lc的ip地址是192.168.0.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ip192.168.106

网友B:
这个还有记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已往真的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电脑重新开机,断开plc的网线重新ping,还是这样的

网友C:
如果你没有连WIFI,那么恭喜你,你已成功连接到全球卫星星链。
再也不用交网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脑重新开机,断开plc的网线重新ping,还是这样的
太神奇了,没遇到过。估计是电脑神经错乱了。
那是不是可以试试ping 192。168.0.*(空的ip)也是通的呢?

网友E:
那能否Ping通瑞士银行?这个可以试试,按目前状况估计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ng空的ip就显示找不到主机

网友B:
自动获取ip 插网线上网看看
再手动设置ip试试

网友F:
用IP BOOK搜索一下网络用户,看看是不是有很多的电脑在线!

网友G:
WIFI关闭了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是台式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把电脑的互联网线扒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H:
你把PLC的相关软件卸载,再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把IP地址截图发上来;
记得打开TCP/IP属性后,点开【高级】再截图,一个网卡是可以设置多个IP地址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师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电脑和plc进行ping时的结果,第二个是断开网线的结果,怎么是一样的?以往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别用CMD进去ping啊

直接使用ping命令长期的ping下去啊,这样才能长期的监控ping的通断情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是不行,把PLC的网线扒了还是显示通讯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TCP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自动获取ip都能ping通

网友J:
你PING 一个网段内不存在的地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就是同一网段内不存在的东西,还是显示接收了4个数据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TCP后就是这样的
IP是自动分配的;
网线断开了;
你这IP地址还能存在;
说明网络根本还是通的啊。。。

网友J:
系统的问题了。能不能把网络相关的服务从新装一下,或者终极大法,重装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J:
问题正如你所言,搞好了,谢谢你

网友K(2023-12-18):
还真头次见到这种,平时我也就PING下,看通就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