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5):
流水线相邻两个工位测出直流电70v,什么意思

网友A:
流水行工位接地不良

网友B:
都接公共地,出来这种情况一般是有一组接地不好

楼主:
不考虑地,这个直流电压哪来的

网友C:
哪有这样提问题啊,最起码你的流水线的配置都要说明一下吧
最简单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传动,正常云转下哪来的直流电源?难不成你要拍《走进科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流水线,测出来了

网友D:
感应电加上接触不好才有直流这么大点吧,或者变频器一类的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