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同仁老师有台达HMI工程期限设计经验,求赐教。

楼主(2023-06-15):
使用台达DOP-100系列HMI,DOPSoft V4.00.16编程,有工程期限设计范例就更好了,不尽感谢!!!

网友A:
不就是个累计时间定时控制么

网友B:
用宏指令之类的写
或者plc程序 时钟 计数比较之类的

楼主:
哈哈,还要随机密码解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还要随机密码解锁啊
不就是某种算式产生的密码嘛
1.变量-时钟,日期...固定算式
2.随机密码,手机接收短信
3.随机密码,app接收
4.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还要随机密码解锁啊
跑题了,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