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给大家看一下洗衣机的排水牵引器(20230616)

楼主(2023-06-15):
想不到洗衣机里面还有这么复杂的配件,这个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网友A:
能短时间堵转的永磁直流马达吧?

网友B:
交流的吧 以前修家电 换个很多个 也不复杂 就电机加减速器 拉动排水阀 和切换离合

网友C:
洗衣机比这个复杂的东东多了,比如电控部分。这就是电机加减速器 拉动排水阀 和切换离合。交流的居多

网友D:
相对整个洗衣机,这个小配件确实算不上复杂,但针对这个牵引器,个人觉得一点不简单。
首先我想完全拆散后再能完好组装回去的应该没几个人。
其次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只有两条线,是AC220V的,是如何控制开阀与关阀的。
假设是电机通电时开阀,停电时关阀,在脱水过程是有好几分钟的,这个时候需要一直通电的。
那么这时电机是堵转呢还是有齿轮机构在打滑。
如果不是,那是不是第一次通电开阀,下一次通电关阀,然后下次再开阀。
或者其他工作原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假设是电机通电时开阀,停电时关阀,在脱水过程是有好几分钟的,这个时候需要一直通电的。
那么这时电机是堵转呢还是有齿轮机构在打滑。
打滑相对简单

楼主:
这是交流的,会不会通过程序控制正反转和进给,开水阀的力很大的,不是轻轻就可以打开,洗衣机不能正常排水,就买了一个换上,没打算拆开还装回去,也装不回去了,太多齿轮,一个电马达,两根线,交流220V的

网友F:
看到一堆塑料齿轮就麻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交流的,又只有两条线,这样是没法做正反转的。

网友E:
洗衣机应该是下排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交流的,又只有两条线,这样是没法做正反转的。

这种电机受阻会自动反转的,因此可能是排水时受阻断电停止,再次启动正转受阻后自动反转关阀。

你可以在转页风扇试试在转页正转时拦住它同时断电再通电,看是不是会自动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交流的,又只有两条线,这样是没法做正反转的。

这种电机受阻会自动反转的,因此可能是排水时受阻断电停止,再次启动正转受阻后自动反转关阀。

你可以在转页风扇试试在转页正转时拦住它同时断电再通电,看是不是会自动反转。

这个停止是怎样实现的呢,是不是在主板里面有检测电机电流的电路

网友H:
静音电磁阀,也就是排水阀牵引器,很常见的配件,里面的小电机是非常常见的磁环做转子的,早期的程控器也是用这电机去计时的,早期的机械程控器这个电机比较容易坏,坏了就整机不能动作,排水可以手动打到排水位置,早期的排水阀也是线圈做牵引的,但是噪音非常大
坛子里面估计当年修家电的也是不少的,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I:
万能的百度,,
洗衣机牵引器工作原理:当控制电路板发出排水(或甩干)指令时,牵引器内的牵引电机和防逆转电磁铁同时得电工作,电机通过齿轮组将钢丝(或齿条)卷入牵引器内,钢丝因而拉开排水阀排水、并通过机械联动机构使同时拥有洗涤、甩干功能的离合器总成的棘轮和棘爪分开(同时使甩干桶锁紧器松开),为下一步甩干时波轮和内桶同步旋转作准备(棘轮内的方丝弹簧将波轮轴和内桶轴抱紧成一体)。防逆转电磁铁带电吸合、其联动机构弹起,确保电机单向旋转将钢丝卷入,并在动作到位时由牵引器内的限位开关使电机断电停转、而电磁铁继续得电吸合,其联动机构锁紧钢丝以克服排水阀复位弹簧的反拉力,保持原有的工作状态。当排水(甩干)程序完成后,控制电路板的指令使牵引器断电,其内的防逆转机构松开,牵引钢丝在排水阀复位弹簧的作用下被拉出,使排水阀关闭、联动机构同步使离合器棘爪与棘轮啮合(波轮轴与甩桶轴脱离,使离合器回到洗涤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交流的,又只有两条线,这样是没法做正反转的。

这种电机受阻会自动反转的,因此可能是排水时受阻断电停止,再次启动正转受阻后自动反转关阀。

你可以在转页风扇试试在转页正转时拦住它同时断电再通电,看是不是会自动反转。

从图片看,他这个电机通过一系列齿轮,最后牵动一根钢丝绳,钢丝绳牵动排水堵,打开开水通道,水受地球重力影响排出洗衣机
经过一定时间,电机失电,排水堵因弹簧或其他力量复位,重新堵塞排水通道,同时钢丝绳受此力释放等待下次排水时再拉紧。

网友D: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在淘宝下单了,敬请期待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不到楼上这么好学,说实话当时一拆开我惊呆了,配件太多了,再完整安装回去的想法我都放弃了

网友J:
这个在排水的时候得电,将钢丝绳拉紧,从而打开排水阀门,到达排水的目的!
时间到了之后,失电,钢丝绳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复位,堵住排水口,再得电再次打开排水口!
这个电机在堵转的情况下,并不会损坏!@

网友K:
我家的老洗衣机排水是个电磁阀,也就是电磁铁牵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不到楼上这么好学,说实话当时一拆开我惊呆了,配件太多了,再完整安装回去的想法我都放弃了

买回来拆开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470#l3254697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在排水的时候得电,将钢丝绳拉紧,从而打开排水阀门,到达排水的目的!
时间到了之后,失电,钢丝绳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复位,堵住排水口,再得电再次打开排水口!
这个电机在堵转的情况下,并不会损坏!@

并不是电机堵转,而是空转 ,具体去这里看视频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470#l3254697

网友L:
这个是通过电脑板通过检测水位传感器来控制这个排水阀工作的  检测到没水了  就断电排水阀  然后水堵那里有个大弹簧没了牵引力就自动弹回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通过电脑板通过检测水位传感器来控制这个排水阀工作的  检测到没水了  就断电排水阀  然后水堵那里有个大弹簧没了牵引力就自动弹回
这水位传感器够高级
一般是作水位上线用
排水用定时

网友L: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都是共用这个水位传感器了  比如说现在有的报警排水超时  也是在计算着时间的同时  主要是依据着水位传感反馈的数据 然后和时间做比较  其实就是比较的多一些  比如异物堵住排水管排不出  就得比较水位的反馈值了

网友M:
  看另一种结构形式的洗衣机牵引器
  去年家中的洗衣机出现噪音,检查发现是牵引器的塑料支架断裂,对其处理后使用,当时拍有几张照片如下:

是什么原因,上传后的照片会转了90度,应该怎样才能调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都是共用这个水位传感器了  比如说现在有的报警排水超时  也是在计算着时间的同时  主要是依据着水位传感反馈的数据 然后和时间做比较  其实就是比较的多一些  比如异物堵住排水管排不出  就得比较水位的反馈值了
这款洗衣机厉害,就怕买到的瞎了